用单片机改造数显仪表

楼主(2016-08-15):
目前工厂里有许多数显仪表,在设备改造时将其淘汰,实在是一种浪费,所以想用单片机改造或者新制仪表。然而,在业余条件下,开发这类仪表其测量值可能不准确,甚至误差很大,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本文介绍的改造方法,可以保证最大的精度。如果将其用在多通道检测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显仪表的显示部分一般为七段数码管,其显示的数字实际上是相应段上的发光二极管被点亮。将使LED亮、灭的开关信号送入单片机,经软件还原成相应的数值,这样测量精度就由原仪表来决定,可以得到非常准确的结果。
    下面以XMT-101数显式温控仪为例,使用广州双龙公司生产的SL-AVR实验器材,并用其配套的AT90S8515单片机,介绍数值转换部分的改造过程。
    XMT-101数显式温控仪最高显示温度为1300℃。显示部分由7107驱动数码管。有显示时,相应段约为+2V,熄灭时为+5V。由于该表为三位半显示,有22只脚产生开关信号,而AT90S8515只有32个I/O口。为了节约单片机的I/O口,在单片机输入脚与数码管之间,插入三极管作开关。其中个位、十位、百位各七只三极管,而千位数仅有一种显示,即仅显示“1”,所以千位只需一只三极管,并与百位同时检测。各位的检测,由单片机控制轮流进行。当数码管某段未点亮时,其+5V电压将经R2加到三极管的基极,使之导通,集电极的电位为0,即单片机的相应输入端为“0”;反之,输入端为“1”。例如,检测十位数码管显示“3”时,PA1输出高电平,检测十位数字。A、b、c、d、g段点亮,为低电平,PCO、PC1、PC2、PC3、PC6输入为高电平,而e、f段未被点亮,为高电平,PC4、PC5的输入为低电平,加上PC7也为高电平(程序中已设置),这时单片机的输入为二进制数“11001111”,经软件处理后,显示屏上将也显示“3”。这样便完成了转换过程。
    电路制作非常简单,+5V电源取原表+5V绕组整流后,加稳压电路。A~g分别与数码管相应段连接,其中,b1与千位数码管的b段相连。三极管采用9011,只要电阻阻值正确,焊接无误,一般不需调试。其他功能的实现可另编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