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片内比较器为单片机增加A/D转换器

楼主(2016-08-15):
许多单片机内部都有模拟比较器,利用该比较器可以构成不同精度的A/D转换器。本文介绍利用单片机片内比较器构成的三种A/D转换器。
    一、经济型A/D转换器
    单片机片内比较器外加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可方便地构成A/D转换器,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CPU为AT89C2051。当P1.5 为高电平时,幅值接近Vcc的电压通过电阻R对电容C充电,当C上的电压充至与P1.1脚的被测电压相等时,CPU内部的P3.6由低变高。从P1.5变高到P3.6变高的时间与被测电压的关系为Vc=Vcc(1-e-1/RC)。其中Vc为被测电压,Vcc为工作电压(通常为5V),t为充电时间。
  由此构成的A/D转换器有以下缺点:1. 精度和线性度较低。受电源电压、逻辑电平的高低、程序执行时间、RC时间常数等的影响,精度、分辨率、线性度通常低于6~7位。2. A/D转换时间较长。充放电时间通常为10ms左右,且充电时间的延长不能换来A/D精度、线性度和分辨率的提高。3. 由于充电曲线为非线性指数函数,需用浮点计算。为简化软件设计,常采用查表法。表格中的数据与RC时间常数、程序执行时间相关,当RC的值发生变化时,与表中数据的对应关系受到影响,较难补偿。4. A/D转换的休止期较长,几乎和A/D转换时间相同。5. 数字逻辑电平的高低影响电容的充放电,直接影响A/D转换的精度。当用作比较粗糙的A/D时,此法不失为一个经济的方案。
    二、单积分式A/D转换器
    若对A/D的精度和线性度有更高的要求,可采用图2所示电路。增加的元件不多,但性能得到大幅度提高,此时电容为恒流充放电。当P1.5为低电平时,R2、Q2、D1形成恒流源。假定恒流源用I0表示,则:
    I0=(D1的结电压-Q2的e-b结电压)/R2……(1)
    通常,D1的结电压为0.7V左右,Q2的e-b结电压为0.3V左右,两者在固定的静态工作条件下为定值,因此I0与R2成反比。当R2为定值时,I0为定值,且与电源电压Vcc无关,与P1.5输出的低电平的幅度关系不大,只要保证Q2导通即可。其工作原理为:当P1.5为低电平时,Q1截止,恒流源对电容C1充电。若充电时间为T,则电容C1上的电压为
    Uc=I0×T/C1……(2)
    因I0和C1为定值,故Uc与充电时间T成正比。当C1上的电压大于被测的输入电压时,89C2051内部比较器翻转(P3.6变高),CPU只要记下从P1.5变低到P3.6变高的时间即为A/D转换的结果。转换完毕后,P1.5变为高电平,Q2截止,Q1导通,C1通过Q1快速放电,完成A/D转换的复位,为下一次A/D转换作准备。这就是典型的单积分式A/D转换器。
  为便于读者分析和灵活设计,本文给出有用的几组仿真图表和几个计算公式及补偿参数。读者可以根据这些图表选择R2和C1,设计不同性能的A/D转换器。图4中,a点波形为CPU的P1.5的输出波形,OUT为C1上的电压波形,也是模拟比较器的一路输入电压。从图4可以清楚地看到A/D转换器的工作过程。
    将OUT点的波形放大,可以看出,当CPU的工作电压为5V时,C1上的电压最高可充至4.6V,且C1上的电压是线性增加的。为了得到更佳的线性度和提高A/D的转换速度,规定被测输入电压为0V~2.5V。A/D转换时间小于2ms。
  改变R2、C1,可以获得不同速度、不同精度和分辨率的A/D转换器。R2越大,C1充到2.5V所需时间越长,分辨率越高。若CPU采用12MHz的晶振,定时器T1作为A/D转换时间计数器,当P1.5变低启动A/D转换时,允许T1开始定时,一直计到比较器输出变高为止,若需要8位A/D,可选择R2=20kΩ,C1从0V充电至2.5V的时间为392μs。若T1的定时时间大于392μs,T1中断,认为输入电压高于2.5V; 若T1的定时时间小于392μs,则定时时间即为8位A/D转换结果。若需10位A/D,可选R2=80kΩ,C1从0V充至2.5V所需时间为1490μs。若T1的定时时间大于1490μs,T1中断,认为输入电压高于2.5V; 若T1的定时时间小于1490μs,定时时间即为10位A/D转换结果。
    C1=2700pF,R2在不同阻值下A/D转换的满度值见下表。
   R2  A/D转换满度值   低端死区值t0
     20k         392μs               4 μs
     30k         575 μs              6 μs
     40k         762 μs              9 μs
     50k         944 μs              11 μs
     60k         1138 μs            14 μs
     70k         1312 μs            18 μs
     80k         1490 μs            19 μs
     90k         1672 μs            20 μs
     100k       1858 μs            24 μs
     110k      2035 μs            25 μs
     120k       2216 μs            26 μs
    市售A/D转换器有些也存在死区,如INTEL196内部的10位A/D转换器在零点附近有6个LSB的死区电压。将图4中C1刚开始充电时的波形放大,得到图5的波形。由图5可以看出,C1在开始启动A/D转换时有一瞬时负压,CPU内部的比较器在此期间不会发生比较翻转,这就是死区t0。T0随R2和C1的不同而变化,如左下附表所示。消除t0的方法是将A/D转换值减去t0作为实际值,在启动A/D转换时延时t0后再启动T1,这样A/D转换值即为实际值。
    C1用涤纶电容,R2用优于1%的金属膜电阻,加上合理的软件设计,A/D转换的精度接近8位。最好不用电位器替代R2,长期工作精度不能保证。可以用电阻串并联的方式得到理想的A/D转换精度。
   三、双积分式A/D转换器
   单积分式A/D转换器的缺点是精度受R2和C1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若需用多路A/D转换,不妨采用图3所示电路。加一只CD4051,最多可对8路A/D进行转换。在其中一路加上基准电压,设对基准电压Vref进行转换的结果为Tref,则由公式(2)可得:
ref=I0×Tref/C1……(3)
    (2)式和(3)式比较得:
    Uc=Vref×T/Tref……(4)
    这样,A/D转换的结果只与基准电压Vref有关,与R2和C1无关。即是双积分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第一次转换时,先对基准电压Vref进行测量,测得结果为Tref,然后对被测电压进行测量,假设测值为T,则用软件计通过公式(4)算出被测电压。只要在这两次测量期间内,R2和C1保持相对不变即可。采用此方法,A/D转换精度可优于8位,分辨率可达12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1. 若CPU内部无比较器,也可在外部加一个廉价的比较器或运放来构成A/D转换器。2. 本文介绍的A/D转换器主要用在对价格要求苛刻的场合。3. 虽然电路的休止期较短,但建议两次A/D转换的间隔要大于100μ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