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SSR的一种简单可靠的方法

楼主(2016-08-16):
SSR是一种电子继电器。与普通的电磁继电器相比较,SSR具有无机械噪声、无打火、无抖动和回跳、电磁干扰小、开关速度快(SSR的开关时间一般小于200μs,远远优于传统的电磁继电器)、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因此,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比如在微机测控领域,SSR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用。本文提供一种AT89C2051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简单可靠的方法,供参考。
    SSR的控制电压一般在直流3V~32V之间,输入的控制电流一般在20mA~300mA之间,因此,不能用单片机的I/O口线直接控制,必须设计SSR和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附图为SSR控制电路。AT89C2051的P1.7口作为SSR控制信号源,驱动光耦OP1。当执行语句SETB P1.7时,P1.7输出高电平,OP1的输出三极管截止,LED1不亮,A点电平经R2下拉至地,BG1截止,B点电平经R5下拉至地,C点电平约为3.3V,此时,相当于给SSR控制端加上了一个低的反向电压,SSR输出端为断开状态。反之,当执行语句CLR P1.7时,P1.7输出低电平,OP1的输出三极管导通,LED1点亮,A点电平被拉高到10V左右,经R3、R4分压,BG1获得正向偏压,由截止转向导通,B点电平被上拉至11.4V左右,C点电平不变,仍为3.3V左右,此时,相当于给SSR控制端加上了11.4~3.3=8.1V左右的正向控制电压,SSR输出端为接通状态。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当关断SSR时,我们不仅撤去了SSR的正向控制电压,而且给它加上了一个低的反向电压,这就大大提高了SSR的抗干扰性能,避免了SSR受干扰误导通的情况。当然,该反向电压不可过大,一般应该在5V以下。
    图中,LED1为SSR的工作状态指示。当SSR导通时,LED1点亮,否则,LED1熄灭。这对于调试电路是有帮助的。当然,LED1也可以去掉不用。R3是BG1的基极限流电阻,改变R3的阻值,可以改变BG1的输出电流。因此,应根据SSR输入控制电流的不同,选择R3的阻值。另外,OP1的输入端并接0.1μF的电容,是为了抑制高频干扰对OP1输入端的影响。
    本文提供的单片机控制SSR的方法,特别适合于强干扰的环境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