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7240-mos管疑惑

楼主(2016-08-16):
用IRF7240-PMOS作防电源反接设计,我输入24V-27V电压,G极接地,VGS导通电压在-4V,但是看到7240的VGS 才+-20V,这样不是超过了,mos管的额定电压值了吗?这是不是不合理设计。具体参数见截图。而且在导通时VGS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会出现预夹断区,如果工作在该区域,电流被放大,会出现烧坏MOS管的情况(电流放大这一点上不知是不是和小功率MOS管相同)。

网友A:
G S 加个稳压管,串电阻接地,限制VGS过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 S 加个稳压管,串电阻接地,限制VGS过压就可以了

gs并联稳压管,那么输入电压不是被箝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并联稳压管,那么输入电压不是被箝位了吗?

在GS间加稳压管,G极在串个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