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6-08-16):
    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也可以用,相对而言,图1更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射频信号图1走是最好的,在板子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图2也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射频信号,建议通过软件计算50ohm线宽

网友(2016-10-26):
    没有问题吧

网友(2020-07-30):
    影响不大,但参数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