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6-08-16):
    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按理说应该没有!这个得叫专业的人回答下!

网友:
    第一种是可以的,第二种有90°走线是不好的

网友A:
    没有影响,一字形和L形都是可以接受的RF布局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一字形和L形都是可以接受的RF布局方法。

jimmy 大神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一字形和L形都是可以接受的RF布局方法。

大师,第二种,拐弯那边不需要弧线走的吗

网友(2017-05-04):
    第二种没有第一种好,但是因为空间问题必须第二种那样摆放,那走线得走弧形。不能你那样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