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6-08-16):
    图2的射频走线相对于图1来说对射频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输入与输出端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与输出端会有干扰。

能详细说一下吧,为什么输入输出有干扰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在频率超过一定值以后,直角拐角处的反射会增大,若前端有放大器的话可能影响很大

网友(2016-09-22):
    最好用ADS软件仿真以下,不同频率下效果不一样。

网友:
    2.4G以下的频率,随便,微乎其微。

    现在的板子越做越小,哪有那么多空间给你摆得直直的?

网友(2017-06-06):
    第二种RF布局是可以的,第一种最优,第二种次之。一定不能走U型的。

网友(2017-09-04):
    第一种布局效果较好,第二种也不见得出问题,一般情况没有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