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关于keepout 的规则的使用与电气规则的表达

楼主(2016-08-16):
虚心请教各位AD高手:
现在板的外形还有结构定义的内容用 keep-out layer表示的,我建一个规则,all  to keep-out layer20mil.
然后又有一个区域,不能有任何铜的特征,我本想放一个 place--keepout (muti-layer) ,可是放了之后,铜又离这个区域20mil了,铜没有紧贴这个keepout。
请问在AD中,需要同时实现 所有线,孔,铜离板边 20mil,又要实现禁止布线的区域,要怎样办呀?

网友A:
表达不是很明白; 结构给的外形尺寸我基本会放在机械1层,place-keepout  层应该是禁止布器件的区域,而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打孔铺铜的意思。你截个图上来更容易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是很明白; 结构给的外形尺寸我基本会放在机械1层,place-keepout  层应该是禁止布器件的区域,而kee ...

你好!1.机械1层被3D零件的内容用了。

2.如果把结构给的外形放在机械1层,那所有的线,via,铺铜离板边20mil,这个怎么设规则?
3.下图中的圈内,所有层不能有 线,via,铺铜。这个要怎样弄呢?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将KEEPOUT线宽设置为20mil不就可以了。任意一个机械层都可以定义设置,只需要输出光绘时,注意选对就行了。

网友:
可以单独对铜和keep outlayr写一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