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上的封装做的都比较小,比如0402的焊盘就要小些,手焊不太好焊

楼主(2016-08-17):
为什么手机上的封装做的都比较小,比如0402的焊盘就要小些,手焊不太好焊

网友:
    大小基本一样!只不过手机板面积小,板上元件的丝印有时都不要。

网友:
    封装正常情况下都要分手焊和机焊封装的

网友:
    请参考IPC7351,里面有三种焊盘标准,满足不同密度和可靠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