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8-17):
1.爬电间距的概念怎样理解?

网友:
爬的意思,可以看做一个蚂蚁从一个带电体走到另一个带电体的必须经过最短的路程,就是爬电距离。电气间隙,是一个带翅膀的蚂蚁,飞的最短距离。百度百科这个讲的OK啦。

网友(2016-11-19):
没有说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