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84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8-17):
求大家发言.

网友:
假负载!另外跟输出的环路有关。

网友:
假负载,估计由于测量实际最大电流用的,有实际负载时,不焊接的

网友:
放电,有些芯片不仅开机时序有要求,而且对关机时序还有要求,加这个电阻是关机时快速将这一路的电放掉

网友:
假负载是替代终端在某一电路(如放大器)或电器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部件或装置。
是替代终端在某一电路(如放大器)或电器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部件或装置称为假负载。对假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和所能承受的功率阻抗匹配。通常在调试或检测机器性能时临时使用的非正式的负载。
假负载可以分为电阻负载,电感负载,容性负载等。
高频发射电路的假负载主要是频率允许,阻抗要匹配,并能承受发射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