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网络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6-08-17):
3金币
这些网络被我用assign color工具赋予了颜色,现在想全部取消掉,但是操作不了,按了OK后,颜色又全部设回来了。用dehighlight也没有用。
把那些勾勾全取消掉也没有用,按确定后勾勾又全部变回来了……
clear custom color 是灰色的。

网友A:
你是怎么调出的这种颜色管理啊。你可以选择导入原先的COLOR.P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调出的这种颜色管理啊。你可以选择导入原先的COLOR.PRM。

谢谢~~就是 color/visibility ~试过你的方法还是不行,网络就跟锁定了某个颜色一样,改变不了。估计是软件的BUG了~

网友:
    那你用分配颜色命令重新分配你需要的颜色就好啦!

网友:
    软件bug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2020-08-20):
    是17.2的BUG,  同样的问题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