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2016-08-17):
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怎么计算得来的,一直看不懂,求解答
谢谢!

网友:
戴维南等效定理,两个电阻并联后再串联Zin = (3*R2)/2

网友:
西安交大杨建国教授最新力作《你好,放大器》电子版

网友A:
其實用疊加的應該也算的出來
不過你要確定輸入端點是哪一個ˊ
把另外一個端點接地
再來就是理想放大氣的特性,輸入阻抗無限大,所以那個端點直接開路
所以就可以變成 10K 串聯 兩個10K並聯 = 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用疊加的應該也算的出來
不過你要確定輸入端點是哪一個ˊ
把另外一個端點接地

非常感谢,说的很清楚,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