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是怎么导出brd上单个dra的???

楼主(2016-08-17):
由axlWritePackageFile导出的零件会带上brd上的设置,比如unit,accuracy,subclasses,color and visibility等
有什么办法导出当初导入brd的零件呢???

楼主:
我说了是要单个的,你这是导出全图的,而且你这种导出方式也会带出Brd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了是要单个的,你这是导出全图的,而且你这种导出方式也会带出Brd的设置

全部导出来再找呗。 没有BRD的设置的。 据我所知,不能导出单个d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导出来再找呗。 没有BRD的设置的。 据我所知,不能导出单个dra

都有brd的设置的,我原零件是mm单位的,brd是mil单位的,export library之后所有零件都是mil单位了
brd上新建的subclasses层面在导出的零件上也有
不信你自己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brd的设置的,我原零件是mm单位的,brd是mil单位的,export library之后所有零件都是mil单位了
br ...

你们没有专门的库管理这些dra吗?把封装文件都放在一个目录下,方便查找,管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专门的库管理这些dra吗?把封装文件都放在一个目录下,方便查找,管理,使用。

有库,但这种库容易被改掉
现在做法是将零件库导入到一个板子,按功能分类,需要用零件时可以直接导出来,也方便查找零件
但是导出的零件会带上板子的属性,而且extents大小也自动变成适合零件大小的尺寸了

网友B:
    EDA365工具箱里的skill可以导出单个元件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工具箱里的skill可以导出单个元件的库

    是不是用axlWritePackageFile导出的??

网友(2017-06-08):
    保持学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