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LVDS 设计电源学习心得

楼主(2016-08-17):
LVDS因为考虑到大多数IO电平都是3.3V的情况,所以PL的VDDIO默认都是接到3.3V,PL的管脚还支持LVDS,如果客户需要用PL来接LVDS时,VDDIO就不能接到3.3V了。Xilinx有三种LVDS的供电:

  • LVDS:VCCO接1.8V,HP类型
  • LVDS_25:VCCO接2.5V,HR类型
  • LVDS_33:VCCO接3.3V,7系列都不支持

从上面的表我们可以知道,XC7Z010,XC7Z020,XC7Z015都只支持HR,不支持HP,所以如果把PL的管脚配置为LVDS来使用的话,只能支持LVDS_25,VCCO要接2.5V,接3.3V和1.8V都不能工作,有管脚约束综合时就会报错。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1.8V,2.5V,3.3V说的都是BANK的驱动电源,有些客户会和LVDS的电平搞混淆。
其实不管VCCO接的是1.8V,2.5V,还是3.3V,他们得到的LVDS都是标准的LVDS参考,

上图是经典的LVDS共模电压以及正负幅值,而SoC的LVDS电压值我们可以查芯片的Datasheet得到。

那到底我们板子的VCCO=2.5V的LVDS信号能不能和其他VCCO电压的LVDS对接能,答案是能,只要对接的LVDS的共模电压等于1.2V,共模电压都是1.25V左右,并且最大最小值落在Datasheet范围以内,即VOH小于1.675V,VOL大于0.7V,HR类型的具体的检查流程可参看下图。

结论如果XC7Z010,XC7Z020,XC7Z015要使用LVDS,VCCO只能接2.5V,是否能连接其他VCCO电压的LVDS信号,就需要查看对方芯片的Datasheet看是否落在最大最小电压范围以内,检查方法见上图,一般只要是标准的LVDS,不论VCCO接什么电压,都是兼容的。
参考文献https://forums.xilinx.com/t5/Xilinx-Boards-and-Kits/LVDS-signals-connection/m-p/479502#M9491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43989.html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36439.html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40191.html
http://zedboard.org/content/lvds-signal-fmc-connector
https://forums.xilinx.com/t5/Spartan-Family-FPGAs/How-do-I-know-if-DIFF-TERM-is-set-to-be-TRUE-correctly/td-p/168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