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咨询

楼主(2016-08-17):
    这两个器件是什么,求告知谢谢了。
上面是R13C
    AHF  N5BR

网友A:
    R13C- 封装好像是SOT23-5,是哪个型号就不知道了  这种封装型号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3C- 封装好像是SOT23-5,是哪个型号就不知道了  这种封装型号比较多!

    R13C

    https://world.tmall.com/item/44776378616.htm?spm=a1z3o.7695283.0.0.rSP4ha

http://www.ti.com/lit/ds/sbvs031d/sbvs031d.pdf

网友B:
    AHF  N5BR6

https://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9947.pdf

看起來像!標記是 AHF,而且從跳線看,Pin 3 和 Pin 13 都是接剛才那顆 LDO(R13C)的輸出。

    Maxim MAX9947
Pin 3 = VL, Logic Power Supply
Pin 13 = VCC, Analog Power Supply

网友:
    楼上的好厉害哦 ,发现什么问题你都能解决!

    你確定我有解決問題?搞不好是誤導大家!>_<!!!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C- 封装好像是SOT23-5,是哪个型号就不知道了  这种封装型号比较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F  N5BR6

    https://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9947.pdf

谢谢。。。。。。。

网友:
    Datasheet 在此!

    大人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