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取消文件密码保护

楼主(2016-08-17):
设置allegro 文件后想取消密码保护,但页面中unlock是灰色无法选择,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7-03-27):
为啥要取消,保护起来防止乱改,不然版本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取消,保护起来防止乱改,不然版本就乱了!

只能设置密码保护,不能取消不好吧

网友(2017-06-13):
原文件另存一个, 这个取消 变灰色,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