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大电流如何布线,DC300V20A 和DC40V40A,求指导

楼主(2016-08-18):
开关电源,大电流如何布线,DC300V20A 和DC40V40A,求指导

网友:
那么大电流,哪位高手说说,我也想学学。

网友(2016-11-25):
加大铜皮厚度和宽度,电路板开窗镀锡。

网友A:
开窗镀锡,加铜条

网友:
加大铜皮,开窗,上铜条焊接,或焊铜排

网友(2017-05-02):
能分享你的电路图吗?你用的什么mos管呢?

网友:
能分享你的电路图吗,用的什么mos管呢?

网友(2017-10-11):
有图有真相才好

网友(2017-11-15):
线能走宽就走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窗镀锡,加铜条

铜条怎么加,,,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B:
铜条怎么加,,,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铜排有分直接焊接在PCB板上的,也有焊接功率型端子,然后铜排通过螺钉组装固定在接线端子上的。

网友(2018-05-16):
增加铜厚,增加shape的宽度,阻焊开窗涂锡,焊裸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