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处理大文件吃力

楼主(2016-08-18):
pads vx1.2标准版,处理超过10M的PCB文件感应就比较慢了。

网友:
    低端软件 就这样的。。。

网友:
    大文件,16层 设计。就很不流畅,难受。所以规模大点的设计使用allegro。

网友:
    跟電腦硬體設備有關係嗎?

网友A:
    呵呵,2Wpin,PADS9.5照样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2Wpin,PADS9.5照样流

是9.5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9.5好?

    你可以来 我公司现场看一下。

网友(点评):
好啊,在那?

网友:
    版本越高,功能越强大。平时做pcb设计时要多方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2Wpin,PADS9.5照样流

换了9.5的,在router里面产生的文件有几十M,保存一次的时间要好几秒,感觉保存的时候特别慢,拉线倒不觉得

网友:
    之前一个十几M的文件有时候动一下地网络就要等几分钟,有时候又不会,不知道那里问题
放在感觉对大文件支持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