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Q启动方式问题。

楼主(2016-08-18):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对于IMX6Q的启动方式表示看不明白,有BOOT0 BOOT1,从fuse启动。。什么板内部启动,IO启动的。。。有没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

跟我一樣板子打出來都不會動,你很快就會知道了!>_<|||

网友:
i.MX6 Boot Mode
BOOT_MODE0 和 BOOT_MODE1 決定 Boot Up 的方式,要根據什麼地方的設定。

Fuse
開機設定可以燒錄在 i.MX6 的 Internal OTP ROM 中(只能燒錄一次),Fuse 指的是 Internal OTP ROM 中的開機設定。

Internal Boot
從 Internal Boot ROM 開機,然後根據 GPIO 的設定,決定從何種內存載入軟件, 例如 SATA、eMMC、SD Card、NAND Flash Memory 或 NOR Flash Memory……。通常我們設計產品時,會設定在這種模式。

Serial Downloader
從 Internal Boot ROM 開機,然後從 USB 把軟件下載到系統中。當 Internal Boot 嘗試失敗之後,Boot ROM 也會進入 Serial Downloader。

网友A:
我只概略講到 Device 的選擇,Device 之後還可以再選 8/16 bit Data Bus、eSD/eMMC……等參數,你還要繼續參照其它 BOOT_CFG bit 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概略講到 Device 的選擇,Device 之後還可以再選 8/16 bit Data Bus、eSD/eMMC……等參數,你還要繼續 ...

我看到天嵌开发板里可以通过BOOT_CFG设置来下载,但这个在官方数据手册是没有说道可以这样下载。。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天嵌开发板里可以通过BOOT_CFG设置来下载,但这个在官方数据手册是没有说道可以这样下载。。不明白 ...

你所謂的「下載」,是指軟件載到 DRAM 中執行?還是將軟件燒錄到內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謂的「下載」,是指軟件載到 DRAM 中執行?還是將軟件燒錄到內存中?

烧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