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 ADS中ibis输入模型die上的波形显示

楼主(2016-08-19):
使用ADS软件
由于没有单独的package模型, 使用ibis接收模型时勾选了package参数(即使用ibis文件中提供的RLC参数来代替package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ADS中ibis输入模型的输入pin上得到的相当于是pin上的波形, 有没有办法得到die上的波形?

楼主:
谢谢.  在勾选了package参数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通过使用命令语句的手段直接得到die上的波形?

网友:
你是指写函数吧。。。不能,如果你要写传递函数,那又何必勾选p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