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工艺与成本问题求解

楼主(2016-08-19):
    请问各位大神,以下这些表面工艺的成本高低?求解答:
    喷锡,无铅喷锡、OSP、沉金,镀金。谢谢!

网友:
    只知道 osp 便宜
公司的產品已經不再用有鉛錫了

网友A:
    PCB各种表面处理的忧缺点。
  1. HASL热风整平(我们常说的喷锡)
      喷锡是PCB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为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
  喷锡的优点:
  -->较长的存储时间
  -->PCB完成后,铜表面完全的润湿了(焊接前完全覆盖了锡)
      -->适合无铅焊接
      -->工艺成熟
  -->成本低
      -->适合目视检查和电测
      喷锡的弱点:
  -->不适合线绑定;因表面平整度问题,在SMT上也有局限;不适合接触开关设计。
  -->喷锡时铜会溶解,并且板子经受一次高温。
  -->特别厚或薄的板,喷锡有局限,生产操作不方便。
  2.OSP (有机保护膜)
SP的 优点:
  -->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SMT。
      -->容易返工,生产操作方便,适合水平线操作。
      -->板子上适合多种处理并存(比如:OSP+ENIG)
  -->成本低,环境友好。
SP弱点:
      -->回流焊次数的限制 (多次焊接厚,膜会被破坏,基本上2次没有问题)
      -->不适合压接技术,线绑定。
  -->目视检测和电测不方便。
      -->SMT时需要N2气保护。
  -->SMT返工不适合。
      -->存储条件要求高。
      3.化学银
      化学银是比较好的表面处理工艺。
  化学银的优点:
      -->制程简单,适合无铅焊接,SMT.
  -->表面非常平整
      -->适合非常精细的线路。
      -->成本低。
  化学银的弱点:
      -->存储条件要求高,容易污染。
  -->焊接强度容易出现问题(微空洞问题)。
      -->容易出现电迁移现象以及和阻焊膜下铜出现贾凡尼咬蚀现象。
      -->电测也是问题
      4.化学锡:
  化学锡是最铜锡置换的反应。
      化学锡优点:
  -->适合水平线生产。
      -->适合精细线路处理,适合无铅焊接,特别适合压接技术。
  -->非常好的平整度,适合SMT。
      弱点:
  -->需要好的存储条件,最好不要大于6个月,以控制锡须生长。
  -->不适合接触开关设计
      -->生产工艺上对阻焊膜工艺要求比较高,不然会导致阻焊膜脱落。
      -->多次焊接时,最好N2气保护。
      -->电测也是问题。
      5.化学镍金 (ENIG)
  化镍金是应用比较大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记住:镍层是镍磷合金层,依据磷含量分为高磷镍和中磷镍,应用方面不一样,这里不介绍其区别。
      化镍金优点:
  -->适合无铅焊接。
      -->表面非常平整,适合SMT。
      -->通孔也可以上化镍金。
      -->较长的存储时间,存储条件不苛刻。
  -->适合电测试。
      -->适合开关接触设计。
      -->适合铝线绑定,适合厚板,抵抗环境攻击强。
      6.电镀镍金
  电镀镍金分为“硬金”和“软金”,硬金(比如:金钴合金)常用在金手指上(接触连接设计),软金就是纯金。电镀镍金在IC载板(比如PBGA)上应用比较多,主要适用金线和铜线绑定,但载IC载板电镀的适合,绑定金手指区域需要额外做导电线出来才能电镀。
  电镀镍金优点:
  -->较长的存储时间>12个月。
      -->适合接触开关设计和金线绑定。
      -->适合电测试
  弱点:
      -->较高的成本,金比较厚。
  -->电镀金手指时需要额外的设计线导电。
      -->因金厚度不一直,应用在焊接时,可能因金太厚导致焊点脆化,影响强度。
      -->电镀表面均匀性问题。
  -->电镀的镍金没有包住线的边。
      -->不适合铝线绑定。
      7.镍钯金 (ENEPIG)
      镍钯金现在逐渐开始在PCB领域开始应用,之前在半导体上应用比较多。适合金,铝线绑定。
      优点:
      -->在IC载板上应用,适合金线绑定,铝线绑定。适合无铅焊接。
      -->与ENIG相比,没有镍腐蚀(黑盘)问题;成本比ENIG和电镍金便宜。
  -->长的存储时间。
  -->适合多种表面处理工艺并存在板上。
  弱点:
  -->制程复杂。控制难。
  -->在PCB领域应用历史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各种表面处理的忧缺点。
  1. HASL热风整平(我们常说的喷锡)
  喷锡是PCB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 ...

好消息,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各种表面处理的忧缺点。
      1. HASL热风整平(我们常说的喷锡)
      喷锡是PCB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 ...

    xiexie,

网友:
    三楼说得好!沉金和镀金贵些,其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