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0 封装问题

楼主(2016-08-19):
如下所示有一个别人建立好的零件封装,我导入到我自己的封装库之后,再导入PCB时报错:Illegal size identifier具体封装如下所示:每一个焊盘还有shape &symbol我都重新存到库里面了,但还是报错。

网友A:
从截图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B:
    psm重新生成

网友C:
    此元件在原理图的引脚数和pcb封装的引脚数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截图看不出问题来

    我也没找到问题到底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m重新生成

PSM重新生成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元件在原理图的引脚数和pcb封装的引脚数是不是一样?

一致哦,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M重新生成过了,不行。

原理图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没问题?

原理图 问题,已经解决了,DB doctor了很多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