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检测电路

楼主(2016-08-19):
当汽车点火时,ACC输出范围11-30V。当汽车熄火时,ACC悬空;
VRTC=3V。
ACC_DET是跟ACC同步,高电平为2.4-3.3V,低电平要小于0.5V
如何有简单点的电路。

网友:
简单的电路,1.软件将检测的高有效变为低有效,省去一个三极管;2,电阻电容可以去掉一些,修改值

可能是考虑到ACC直接分压进ACC_DET脚可能会对芯片有伤害

网友:
这种电路千万不要去省

网友:
加个比较器就OK了
搞那么麻烦

网友:
可以省略一些的,我一般会用NMOS来做,击穿电压高一点就是了,不过还是要加齐纳二极管来保护。

网友: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啦 还搞两个 不就是电平检测

网友(2016-09-24):
这里用一个三极管可以了。但前级的电阻电容千万不能省,而且最前面那两个分压电阻还要用大封装的贴片电阻,一般1206。
汽车内部线束走线过长,而且绑在一起走线,很容易拾取到一些浪涌,脉冲,有时候过来的电压会比10~30V高。
也不要用NMOS,也比较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