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调用其他软件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6-08-19):
我看之前有和cam可以连用的,用什么代码~

网友A:
常用axlHttp
cam350的交互不止要allegro端运行skill,cam350自己也有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axlHttp
cam350的交互不止要allegro端运行skill,cam350自己也有配合的

请问,有具体的操作说明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操作说明么?

官方文档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至于cam350那个功能,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可能用了IP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