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win10系统,大家推荐下到底应该安装什么版本的allegro和sigrity,已经失败了N多次....

楼主(2016-08-20):
谢谢大家给出诚恳的意见

楼主:
用阿里狗每次提示我cadence licence manager检测到已经安装  然后就不动了   。。。。崩溃

网友:
用阿里狗先卸载、清理。

网友(2018-05-15):
某宝上搜下吧,还需大神来帮忙

网友(2018-10-10):
吴川斌的allegro 16.6.sigrity2016.。win10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装试过

网友(2018-12-08):
    win10的话  Allegro17.2能用的,自己安装的。Sigrity的话,推荐用阿狸狗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