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压合后基材阻抗会变小???

楼主(2016-08-20):
昨天请制板出了个8层板的叠构,芯板用EMC-825或S1000H的,但他的价电常数和板材写的不一样,打电话问制板厂,他说这是压合后的介电常数。如果用3mil的芯板,压合后阻抗是3.9,如果用4.2mil的厚度,压合阻抗是4.1  想上来问一下,他说的对吗?为什么?谢谢!!

楼主:
s1000h  规格书的介电常数是4.6

网友:
引用 楼主:
s1000h  规格书的介电常数是4.6

这个帖子放在SI模块应该会好点,会有人解答

网友:
压合会影响pp厚度,从而影响阻抗。板材参数4.6只是说个大概 没有具体 实际上相同板材 不同pp是不一样的介电参数

网友A:
不同类型的PP片,DK值不一样,一般在3.8-4.7之间,同样是FR-4的PP片,DK值主要取决于PP片中树脂含量的多少,与压合不压合没有关系,FR-4的PP片主要有106,1080,2116,7628等,其中106的树脂含量最高,7628的树脂含量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的PP片,DK值不一样,一般在3.8-4.7之间,同样是FR-4的PP片,Dk值主要取决于PP片中树脂含量的多少 ...

谢谢回答,那么树脂高是不是介电常数就小一点。所以1080 Dk值取3.9

楼主:
那我到底怎么去确定介电常数呢?是不是需要制厂给个经验值?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看到结果

网友:
理论上对于FR-4材料,介电常数完全确定,其实是不太实际的。而且FR-4材料的介电常数会随着频率的变化也产生变化。且板厂在叠层结构中PP片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一般取个定值就可以了 比如4.2

网友(2018-03-02):
    10G之前不同频率dk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