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设计时,别人设计的无线模块pcb更新了,要求产品中的也进行更新,怎么吧

楼主(2016-08-20):
ad  PCB设计时,别人设计的无线模块pcb更新了,要求产品中的也进行更新,怎么吧别人更行的PCB模块放进去进行替换。跪求大神3 D- }7 _: E( d- B

产品中的无线模块

产品中的无线模块

单独的无线PCB模块

单独的无线PCB模块

网友:
我用的方法是首先用新的原理图替换掉旧的原理图(模块部分),仔细核对接口,原件序号。确认无误后,再把PCB中的模块删除,复制新的模块到PCB中。最后导入网表调整PCB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