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铜皮显示

楼主(2016-08-21):
cadence16.6 铜皮显示配置

目前配置如图3(显示效果如图1),请教如显示图2 该如何配置。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看着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难受啊

我也是,可有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shapes-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shapes-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里。

    貌似不是,公司电脑也没有设置这里

网友C:
    你目前是在display/Opengl设置,你试试在display/Shape Fill设置,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目前是在display/Opengl设置,你试试在display/Shape Fill设置,应该能解决。

问题已解决,虾虾侬  Display > Shape_fill   勾选 old_shape_fill_style ,重启软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虾虾侬  Display > Shape_fill   勾选 old_shape_fill_style ,重启软件即可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