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功放指标

楼主(2016-08-21):
    有谁做过宽带功放,随便说个宽带功放的详细指标,我想参考一下。比如功率在几个倍频程内如何变化,谐波抑制,等等

网友(2016-12-02):
          目前主流4G或者5G功放都是Doherty功放,功放需要配合DPD(数字预失真)优化线性(ACPR)。一个LTE载波20MHz,基本上至少2载波,功放带宽基本上40MHz——100MHz。
      功放主要指标如下:
      1、增益 、平坦度
      2、ACPR、效率、驻波、EVM等等
          至于你说的功率在几个倍频如何变化,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谐波抑制说明如下:
      比如一款功放工作频率为400M——420M,即LTE单载波。功放中心频率为410MHz,二次谐波为820MHz,为了抑制二次谐波,需要在功放最后输出端口加谐波抑制线。一般都选高阻抗的短路谐波抑制线,谐波抑制线对单音信号抑制可以达到比较良好的状态,但对20M宽的LTE信号抑制一般,并且不能损耗410MH输出的载波信号,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抑制10dBc以上。需要仔细仿真,甚至画PCB板调试,最终确定合适的短路谐波抑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