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容易损坏

楼主(2016-08-2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想做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电源,使用了LM317+TL431,焊了个板子测试下,LM317很容易损坏。
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
      输入电压:+12V;损坏现象为,输出也接近12V,万用表测量发现,输入和输出击穿。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去掉 R1403 ,參考規格書上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 R1403 ,參考規格書上原理圖。

多些版主,我抄TI规格书里面的电路,没抄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 R1403 ,參考規格書上原理圖。

版主,刚测试过了,317输入和输出端还是会击穿,输入电压才18V就击穿了。

网友B:
317是有这个问题的,输入电压高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7是有这个问题的,输入电压高容易损坏。

20V也不算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V也不算高吧!

高!有条件的话输入电压调成5V,你看看会不会损坏。

楼主:
输入电压调低倒是不会损坏,您为什么认为20V高了,规格书里面的输入电压远大于20V。
另外我测试带的负载差不多1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刚测试过了,317输入和输出端还是会击穿,输入电压才18V就击穿了。

試試看 D1 和 D2 保護電路,有個洋人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 D1 和 D2 保護電路,有個洋人的建議。

昨晚确认是芯片有问题,应该是水货,输入耐压低。

网友:
肯定是买 到华强北的假IC

网友D:
假IC 真是害死人 电流不大的话 你不如加个三极管+431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IC 真是害死人 电流不大的话 你不如加个三极管+431就行

已经尝试这么做了

楼主(2018-07-18):
应该是假IC,换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