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源IC

楼主(2016-08-22):
有个问不懂请教下大家,DC-DC降压电源IC选型,电流要比实际负载电流大多少好?
比如说负载电流是2A
电源IC电流选多大可以稳定工作

負載有分瞬間負載及常態負載。^_^

网友:
高出20% 应该没问题

楼主:
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我觉得一般这个就可以了,如果想保险的话30%吧

网友:
    这个叫降额设计,一般20%可以。如果有可靠性要求,就需要具体情况对待了

网友:
    要看哪一家的IC了,如果是TI或者仙童的,20%就可以。山寨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仔细看手册,不同条件下带载能力有差异,会比标称的最大电流小,因此按经验来说至少30%降额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根据你的电流情况,选择需要有至少20% 以上的裕量考虑。如你使用最大2A的输出。则保险的情况就是能够支持到你1.6A的

网友:
    安茂微,亚瑟莱特,立锜的都有计算公式

网友:
    正常工作时为2A,则有条件选择4A,最少也要 3A,出于发热量及余量考虑

网友(2016-10-21):
    2A,就要选3A,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DC-DC降压电源IC的MAX output current*0.8=实际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