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信号接一个MOS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8-23):
1. 如图:i2c信号接一个MOS管的作用?
2. 如果不接, 会影响什么功能?

谢谢!

网友A:
目测应该是起到电平转换的目的,你MOS管的左侧应该还有一个上拉电源吧?

网友:
电平转换作用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左侧应该有个上拉,而且电压比右侧的电压值高。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左侧应该有个上拉,而且电压比右侧的电压值高。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应该是起到电平转换的目的,你MOS管的左侧应该还有一个上拉电源吧?

Thanks Kobe
仍有一事不明白!
1. Gate 端接3.3v
    D, S 端如何实现电平转换呢?
2. 电平转换的电路不应该是如下图’level shift'?
   即: 初电平作Gate输入, 然后用新的电平作驱动。以此实现电平转换。

level shift

level shif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电路,左侧应该有个上拉,而且电压比右侧的电压值高。

这不就是个MOS开关作用吗,IIC高低电平来控制管子导通与关闭,至于电平转换,看不懂,能具体分析下吗。

网友C:
求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Kobe
仍有一事不明白!
1. Gate 端接3.3v

电平转换有很多方式,你贴图的也是一种。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利用了MOS的体二极管和MOS本身开关动作来实现电平转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具体分析

看看这分析

电平转换

电平转换

网友:
应该是电平转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分析

上述第三点不好理解。
1. 如果5v被拉低了, D/S 就反置了。
2. MOS应该是关断状态才对。 为何是两边都被拉低?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第三点不好理解。
1. 如果5v被拉低了, D/S 就反置了。
2. MOS应该是关断状态才对。 为何是两边 ...

此时MOS管的体二极管起作用了

网友:
电平转换作用,D极互联的负载会有不同电平的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第三点不好理解。
1. 如果5v被拉低了, D/S 就反置了。
2. MOS应该是关断状态才对。 为何是两边 ...

这个时候,由于mos管有体二极管,故5V被拉低后,等于mos导通了,故3.3V电平也会被拉低,这种方法不能用在高速总线上使用。

网友:
看不太懂,希望能有強者幫忙多作說明

网友:
电平转换的,你想问的是怎么实现通断转换把,这里导通关键地方是MOS的寄生二极管,可以看看寄生二极管的资料,你就明白怎么转换的了

网友(2016-09-30):
請大大將HDDBP_I2C0_SDA/CLK這個訊號接到器件那端也貼上來…在這路徑上也有pull high 電阻嗎,電源為何? 另外請問大大的線路是應用在哪個產品上? …在我們線路上(NOTE BOOK)也有類似這個線路! 但是MOS的D極和 S極是接相同POWER LEVER ,只是電源狀態不同…一個是S5電,另一端是S0...這個應用是為了漏電…借此保証在S5狀態下…不會有電漏到S0 power plane.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類似線路應用在不同產品上…其目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