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可以对板子预先加热的器件或方案?

楼主(2016-08-23):
在做一个小系统,需要能在低温(-40度)下启动,有没有这种器件可以在上电后对主芯片加热,在高温时又可以控制不加热,谢谢。

网友A:
上功率电阻,再加个热敏电阻配合逻辑电路来控制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功率电阻,再加个热敏电阻配合逻辑电路来控制功率电阻。

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我理解你想实现的是把芯片加热到一定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之后就不需要再加热了,对吧?那你可以用功率电阻做为一个热源,并给这个热源加一个开关(MOS/三极管)来控制通断,同时,可以用电阻分压作为上电信号,另外再加一个热敏电阻与普通电阻做分压,然后加个比较器什么的作为温度反馈,与上电信号做逻辑与之后去控制热源的开关就可以了。最终的效果就是:上电之后,温度低于目标值,热源开关闭合,开始加热芯片,芯片高于目标温度,热源开关断开,不再加热。细节你可以自己再想下

网友B:
假如是用电池供电,不知道-40℃电池还干不干活。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你想实现的是把芯片加热到一定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之后就不需要再加热了,对吧?那你可以用功率电阻做 ...

谢谢回复,在淘宝上有卖那个加热片的想用来试试,以前做过心里没底啊,兄台你做过这种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在淘宝上有卖那个加热片的想用来试试,以前做过心里没底啊,兄台你做过这种类似的吗?

看别人做过

网友:
温控芯片+加热膜+MOS管控制电源

网友:
换方案吧 搞个-40° 都能正常工作的  你这样搞 越搞越复杂 不符合逻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用电池供电,不知道-40℃电池还干不干活。

不行的,除了壳内装加热片

网友(2017-03-14):
简单加热电路,拿走不谢。

注意几个电阻封装要与流经的电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