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8-24):
allegro 做一个IC封装时,怎样操作可以将0  0点 定位到器件的body center?

网友:
    如果你可以捕捉到此元件的0 0点,就执行 move命令,然后数入 x 0 0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是想将IC 封装的body center 正好是0 0 点。

楼主:
    在做封装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实现此操作

网友:
    这个你做封装的时候就应该确定好中心,不然就后面算好中心位置将焊盘移到过去

网友:
    规则器件,引脚坐标是对称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