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中间的焊盘自带无网络属性的过孔,怎么将这些过孔的属性改成GND?

楼主(2016-08-24):
如下图,在allegro中,器件封装中间的GND焊盘上自带很多过孔,但是没有属性,怎么给这些孔赋上GND属性?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过孔本身没有net,拿跟gnd线连一下就行..不然就用skill

网友B:
    LOGIC/NET LOGIC----------->OPTIONS/NET  选择GND,然后点焊盘,则此焊盘就有接地属性,你可以试试,对pin有用;若是via,按楼上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孔本身没有net,拿跟gnd线连一下就行..不然就用skill

    这是封装自带的孔,根本点不到这个孔,与焊盘合为一体的,用GND属性的静态铜强行与其连接,报的DRC显示,该pin 是THRU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NET LOGIC----------->OPTIONS/NET  选择GND,然后点焊盘,则此焊盘就有接地属性,你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想问的是:那个焊盘本身已经是GND属性了,焊盘封装上自带的过孔没有属性,怎么把这些过孔改成GND属性?

网友C:
    孔位封装内机械属性,加不上网络,建议这种孔不要做到封装里面或者不设成机械属性,在brd中手动添加

网友:
    把pin关掉,能点到via么?

网友A:
    这不存在合为一体的说法...如果点不上,那就是有n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存在合为一体的说法...如果点不上,那就是有net了

把PIN关掉的话,过孔也消失了······这些过孔就是这个pin的一部分。
    我把GND网络高亮成棕灰色,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PIN的焊盘是GND网络,但是这些孔却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位封装内机械属性,加不上网络,建议这种孔不要做到封装里面或者不设成机械属性,在brd中手动添加

    这个器件的封装是从器件厂家的官网下载直接用的。看来只能修改一下封装了,把孔删掉,然后在brd里面自己加孔吧,本来想偷懒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的封装是从器件厂家的官网下载直接用的。看来只能修改一下封装了,把孔删掉,然后在brd里面自己 ...

看来是过孔和中间的pad一起被建成pin了,如果想在封装中保留过孔的话可以把这个pin删掉,然后添加大小相同的pin,再在这个pin上手动打 过孔就好了,即使调到PCB中,也可以对这个pad上的过孔进行操作的

网友:
    那要是pin属性的话,就只能3楼 logic那种改法了

网友:
    如果过孔也是 PIN,在原理图中不能直接将这些pin assign GND net 吗?

网友:
    1、和其他没关系,不规则的封装 , 做封装的不规范
2、好像如果没有PIN号,是赋予不了网络的,点开界面那里可以看到,列表里面有的才能操作
3、要修改库和原理图对应上。
    4、类似于星月孔,有些客户原理图就定义一个PIN,以为就是一个孔而且,其他就只有报错了,
   有些是定义9个的,对应上就不会存在强联了

网友:
    能把封装共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PIN关掉的话,过孔也消失了······这些过孔就是这个pin的一部分。
    我把GND网络高亮成棕灰色,从 ...

    我和你的一样的情况,我目前就是手动打孔的,焊盘带过孔,在做pad的时候可以做到一起,但是导入pcb,焊盘有网络,过孔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位封装内机械属性,加不上网络,建议这种孔不要做到封装里面或者不设成机械属性,在brd中手动添加

焊盘带过孔,在做pad的时候可以做到一起,但是导入pcb,焊盘有网络,过孔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封装自带的孔,根本点不到这个孔,与焊盘合为一体的,用GND属性的静态铜强行与其连接,报的DRC显示, ...

    我的也是这样,铺个铜皮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所有层都有一个圆形的避让,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3-06-06):
    楼主我懂你意思 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但我有两件事不明白 1 via是怎么加到封装里面的 2 没有pin属性的via怎么能以GND的属性出现
    我也在想 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