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 SI9000计算微带线损耗问题

楼主(2016-08-24):
目前正在做一块测试版,但是从连接器出来到SMA中间的差分100欧姆高速线长达3000mil。
线宽线距目前是5/9/5mil,想估算一下大致的传输线的损耗是多少。
信号速率 10Gbit/s,表面微带线H=3.68mil,Er=3.42。

具体使用POLAR SI9000,请问这个软件估算我这样填写准确么,然后软件估算值是否可靠?

图像

图像

网友A:
    1、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你写的tanD才0.003,这是损耗非常小的材料才能达到的,普通的FR4是0.02~0.03左右;
2、你在Losses Calculation里面设置好你的层叠和线宽线距了吗?
    3、个人认为,用Polar估算损耗还是可以的,与其它软件相比应该不至于有数量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你写的tanD才0.003,这是损耗非常小的材料才能达到的,普通的FR4是0.02~0.03左右;
    ...

1.用的是M6 R5775,
    2.
3请问你有用这个计算过损耗么?或者有没有用其他软件估算过?

    图像

    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