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Data是在时钟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

楼主(2016-08-24):
I2C在SCL高电平期间,SDA电平不能发生变化,在SCL低电平期间,SDA电平可以发生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I2C的Data是在SCL的上升沿采样锁存传输还是在SCL的高电平期间传输?
从I2C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来看,应该是上升沿采样锁存。
各位大侠请给点答案啊

I2C时序图

I2C时序图

网友A:
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

我不确定啊,所以征求各位大侠答案

网友B:
I2C通常应该在时钟的高电平而不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读取数据,IC抽样判决的时候只要求在时钟上升沿阶段SDA要能够稳定的保持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通常应该在时钟的高电平而不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读取数据,IC抽样判决的时候只要求在时钟上升沿阶段SDA要 ...

那请问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I2C的SDA建立时间是在SCL的上升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通常应该在时钟的高电平而不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读取数据,IC抽样判决的时候只要求在时钟上升沿阶段SDA要 ...

I2C要求SDA在SCL为高电平不能跳变,是因为SCL为高电平时,会触发I2C的起始条件和停止条件。

网友:
数据在建立时间后 保持时间前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I2C的SDA建立时间是在SCL的上升沿计算?

建立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也必须保持一段时间,数据保持不变以便能够稳定读取。
采样是在SCL高电平时采样,所以在数据转换之后到上升沿(10%)这段时间就为建立时间。
但是I2C的保持时间好像和以往的定义不同,是在SCL下降沿之后到数据变换之前的时间,这点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C:
SCL高电平之后采样,而不是边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L高电平之后采样,而不是边沿采样

有文献可以考证吗?

网友(2016-10-25):
SCL的上升沿采样锁存

网友(2018-03-09):
无意中翻到这个帖子,没有人回答清楚,其实I2C的采样也是边沿采样,只不过是上下沿都采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检测起始和终止信号,I2C规定: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
因此,必须保证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对数据线SDA采样两次。对照楼主贴上去那张图,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