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板连接 SAS/SATA connector Power Pin 5, 除了接地, 还可以有别的功能?

楼主(2016-08-24):
1. 如下第一图, 我司的一个设计。 把SATA/SAS 的Power pin5 设计成LED 驱动。
2. 可是, 我翻看了SAS2.1/SATA3 的官方规范。规范中(如下第二, 第三图),都是要求把Power Pin 5接地。
3. 我的问题是,
     a, 如果它内部是接地, 那么它如何能控制LED 的开/关?
     b, 如果不是接地, 哪里的规范?

My design

My design

SAS Power pin5

SAS Power pin5

SATA power pin5

SATA power pin5

网友:
应该是插硬盘就亮吧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我做过很多,你这个直接插上硬盘灯就亮了,我们一般是找个p5定义为硬盘检测,p11为读写闪烁灯

网友:
    我们没用到 NC没有接 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