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breakout疑问

楼主(2016-08-25):
DDR扇出时,不知道breakout这段是否需要做等长?(唉,怎么上传不了图片。。。?)算了,不纠结这个细节,相信大家已get到我的疑问了吧,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主芯片到ddr脚的同组信号长度尽量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到ddr脚的同组信号长度尽量等长。

    我想知道breakout那段需不需要做等长,感觉做的话,一是很麻烦,二是线在DDR焊盘间绕来绕去,线间易串扰和增加不良率。有看到别人的板子DDR breakout那段,几乎所有的数据同组都绕了,但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网友B:
    如果是T形分支,要考虑分支的等长,这时breakout那段可能就会要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形分支,要考虑分支的等长,这时breakout那段可能就会要绕线了。

目前在做T型拓扑的时候,等长的设置我是直接CPU-DDR,pin-to-pin的这样设置等长规则,不知道分段是怎样设置?并且对Fly-by的走线方式,等长规则是怎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做T型拓扑的时候,等长的设置我是直接CPU-DDR,pin-to-pin的这样设置等长规则,不知道分段是怎样设 ...

    数据线都是pin-to-pin,就是地址和控制线不知道怎么设置规则?望解答

网友:
    主要还是看特殊信号PIN,尤其同步,T型结构,差分等都要等长,一般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做T型拓扑的时候,等长的设置我是直接CPU-DDR,pin-to-pin的这样设置等长规则,不知道分段是怎样设 ...

我也想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

谢谢解答,那您一般做多少误差?

网友(2016-09-29):
    通常点到点互连,breakout部分完全不需要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