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BUS、Net-Class、Net-Group以及Match-Group的区别呢?谢谢

楼主(2016-08-25):
谁能讲讲BUS、Net-Class、Net-Group以及Match-Group的区别呢?谢谢

网友A:
    bus:16.6以前用于归集某类信号的一个集合,可以直接对bus设置所有规则。
Net-Class:仅用于设置线宽、线距的信号集合;
    Net-Group:16.6以后用于归集某类信号的一个集合,可以直接对Net-Group设置所有规则。
    Match-Group:仅用于某类信号的等长参数;

网友:
    差不多 请看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16.6以前用于归集某类信号的一个集合,可以直接对bus设置所有规则。
    Net-Class:仅用于设置线宽、线距 ...

    T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s:16.6以前用于归集某类信号的一个集合,可以直接对bus设置所有规则。
Net-Class:仅用于设置线宽、线距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