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Reference疑问

楼主(2016-08-25):
    英文原话是这样的:

    note to keep all signal traces in same trace delay and impedance

    这句话得怎么理解?是走线时要保持同样的延时和阻抗?
    “trace delay”指的是什么?

网友:
    等长、阻抗一致。

网友:
    delay就是延时。意思是,保持一致的走线延时和阻抗。

网友:
    实际体现在PCB上就是线宽一致(即保持阻抗一致),走线长度一致(即等长处理保持时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