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电路中比较器增加反馈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8-25):
   图中比较器U2009,比较器的1脚为输入信号,2脚为参考电压,不知为什么还要增加一个电阻R2062?  输出端有上拉电阻了,难道还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迟滞比较器,有整理波形,防抖的作用。另外,你用的那个比较器芯片是OD输出,需要单独加上拉的。

网友A:
迟滞比较器,当比较器工作时候把4脚接地,+端电压不就拉低了吗?这个可以防止在比较点附件来回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迟滞比较器,当比较器工作时候把4脚接地,+端电压不就拉低了吗?这个可以防止在比较点附件来回抖动。

反馈电阻的确会影响正输入端的电压,正因为这个影响才有我们想要的迟滞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