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票孔還是半孔?

楼主(2016-08-26):
請問大家,這是郵票孔板子還是半孔板子?
layout上有要注意的地方嗎?
可以當成一般板子來layout嗎?
謝謝!

网友:
就是一般的板子就行了

网友:
這麼小的pcb 排版方式會是如何?
是邊對邊,留半孔給焊接到大阪子嗎? 這樣pcb 廠商可以留完整 (有PTH 以利焊接) 的半孔嗎?
想知道作法

网友:
半孔板子,按一般的来layout

网友:
    邮票孔板子。邮票焊盘全部要开阻焊层。

网友:
这个叫板边金属化!是用来当模组使用,焊接到大板上的!按常规layout,板边工艺需要向板厂注明即可!

网友(2018-01-31):
    按金手机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