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双面板,Simulate PI 怎么玩?

楼主(2016-08-26):
软件提示找不到参考地? 一定要四层板,有地层才可以用软件 Simulate 吗?

网友A:
hyperlynx中DC ir drop不需要对负载指定地。只需要指定负载的正级输入电流即可。交流的才需要设置参考地,参考地设置是到pin和层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中DC ir drop不需要对负载指定地。只需要指定负载的正级输入电流即可。交流的才需要设置参考地, ...

谢谢版主回复,请问mos管 没有接地的PIN,如何设置?

网友A:
不用器件接地,你选择net做assign的时候reference net指定为GN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器件接地,你选择net做assign的时候reference net指定为GND就可以。

提示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该怎么处理!

网友:
单纯分析DC,不需要设置ref。而且ref和pin无关,只和你设置为GND plane的层相关。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版主,仿真两层板的SI,是不是一定需要GND plane? 差分网络 从boardsim export to linesim后, 感觉差分阻抗值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