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pspice方波通过单相全桥整流滤波电路,直流电压幅值多大?

楼主(2016-08-26):
峰值15v方波经过单相全桥不可控整流电路后,直流电压的值和方波的幅值有什么关系,应该是相等吗?为什么我仿真的结果是直流电压为13v左右,一直搞不懂,求指导啊!

网友:
(1)將RL1的值變大一點。 假設全桥整流 VF=0,那15V/5R=3A,3A會不會超過全桥整流器的電流額定值? 然後造成仿真誤差。
(2)要去查出二極管的 VF 和 IF 關係,才能得知輸出 13V 是不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