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怎么把多跟线网络名一次性显示出来?只能一根根来

楼主(2016-08-26):
请教大师们,pads LOGIC怎么把多跟线网络名一次性显示出来?是不是只能一根根来的?我选择一个线的时候右键可以点击显示网络标签,但是当选择多根线的时候右键不能点击显示网络标签,选择方框变为灰色的,有什么办法一次性全部选择后显示出网络标签的?

谢谢了

网友:
    不发设计上来研究一下?是不是每次都要操作一下特性才能显示?

网友:
    是的,只能一根根来操作。

网友:
    把這些個網路名稱直接顯示出來,(抓出來)

网友A:
    从PCB反向同步到原理图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PCB反向同步到原理图就出来了

    还没开始LAYOUT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