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

楼主(2016-08-27):
如何保证SOC启动时灯是灭的。

网友:
    三极管不导通LED就不亮,因此基极就是R140那端进来的为低电平信号。

网友:
    給電後重置Reset)未釋放前,雞皮挨毆GPIO)必須是低電平Low)或高阻抗Hi-Z)。

你必須慎選控制管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電後重置(Reset)未釋放前,雞皮挨毆(GPIO)必須是低電平(Low)或高阻抗(Hi-Z)。

    你必須慎選控制 ...

请问有什么办法知道GPIO是那种状态呢,直接量电平?我在关机的时候量的口是兆欧级别的,但一上电还是亮了,不知道要怎么选了。有其他电路可以满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办法知道GPIO是那种状态呢,直接量电平?我在关机的时候量的口是兆欧级别的,但一上电还是亮了 ...

芯片資料沒寫的話就只好訊問芯片商了,再不然你就接到別的管腳一支一支的試。

    不過我會建議您查清楚原因,給電然後不要釋放重置Reset),讓它一直維持在低電平,那根管腳真的會量到高電平嗎?

网友:
    給你一個踢哀TIOMAP 4470 的例子,芯片資料會註明給電後,雞皮挨毆(GPIO)在重置Reset)前後,到軟件設定前的狀態。

    有的芯片資料不會寫這麼詳細,只好詢問芯片商。

    如果再問不到的話,那…那…那…只好一根根管腳自己試。

网友:
    R140加大一点,R141上串一个合适的电容,当让R141的值也要跟着变,如果说在启动的瞬间,等会亮一下,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网友:
    你在IO口 下拉个电阻看看 不如实在不行 就再加一级三极管 逻辑电平变一下

网友:
    直接控制電源VCC-3V ,  SOC動作后,發開關信號導通電源;

网友:
    一般CPU启动是IO口位输入状态,由上拉电阻拉到电源 ,上拉电阻大概是40K左右,所以要保证启动时候LED不亮,则需要将图中R141下拉电阻减小到1K,然后驱动时候采用推挽输出,这样不管IO口初始化是什么状态 都可以保证启动时候LED不亮

网友:
    R141太大了

网友(2022-12-03):
    R140那边不接就ok了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