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零件封装和原理图标示管脚不一致时如何建造零件

楼主(2016-08-28):
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零件封装和原理图标示管脚不一致。
当原理图标示管脚比封装标示管脚多时,将原理图标示多余管脚设定为
空脚时。
但当封装标示管脚比原理图标示管脚多时,有意在原理图标示中多叠放管脚,保存元件时又会出现警告提示
怎样解决。

网友:
    封装里引脚多可以先建好封装   再删掉多余的pin number就好了啊。

楼主:
    这样做会提示出错的,原理图元件封装,要和PCB封装匹配才不会出错的!

网友(2017-03-28):
    同问,不知楼主现在可有解。
平常做板时
    邦定IC
    原理图里面画出了所有管脚,实际PCB用时只用一部份,就很不方便。
一直就只有用最笨的办法,另画一张原里图(IC按实际用法画一个原理图封装来配合PCB封装)

网友(2018-10-11):
    实在不行,PCB里多余的管脚做成0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