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这个颜色显示是怎样设置出来的

楼主(2016-08-29):
AD16中的网络颜色怎样设置?显示好直观!

网友:
属于AD16的新功能,在原理图界面可以添加,然后导入到PCB

楼主:
我试过,在原理图中可以添加F5键显示/隐藏,导入到PCB后不会显示彩色,按F5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在原理图中可以添加F5键显示/隐藏,导入到PCB后不会显示彩色,按F5没有反应?

打开project options,ECO选项卡,自己设置。默认情况下,这里是关闭的。

yq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project options,ECO选项卡,自己设置。默认情况下,这里是关闭的。

在ECO里面是哪个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project options,ECO选项卡,自己设置。默认情况下,这里是关闭的。

看了都是打勾的

楼主:
会不会与系统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都是打勾的

不好意思记错了,是comparator选项卡

楼主:
谢谢  shaoniananma
按你方法设置后就可以了!

网友:
OK,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B:
    公司里用的都是正版的,也不升级,还是用的09版本的.....虽然也够用,但是新版的都有不少好用的新功能啊.....

网友(2016-11-04):
引用 网友B:
    公司里用的都是正版的,也不升级,还是用的09版本的.....虽然也够用,但是新版的都有不少好用的新功能啊... ...

    这个功能09版本也有!